有用过这种开关的吗?

楼主(2018-05-12):
有用过这种开关的吗?在某宝上都没找到,发电机上用的

网友A:
这是什么开关呢?是启动点火的直流开关?还是发电机的输出侧电源开关?可以找替代性好吗?

网友B:
这开关额定电流挺大的……

网友C:
想办法代换吧,一看就不是国产的。用个接触器之类的代换试试

网友D:
这是不是用在压力继电器上边的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