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笔记本电脑电池

楼主(2018-05-12):
有一台小笔记本电脑(现代)放了两年左右没有用前些天拿来用发现电池完全不能充电了,今天有空就将他拆解开来看看,原来是3个18650锂电池串联组成的,有两个外壳都起泡了而且中间连线也断了。

楼主:
现在打算网购3个18650锂电池装入试试。

网友A:
如果是老款的,换了电池就可可以;
但如果是近几年的,控制板上都有数据的,你电池换了不能识别出来的;

网友B:
还是不行吧, 尽量买最新版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电池更换时不能断电,一旦断电里面芯片就锁死了,笔记本就不识别电池。得用专用设备解锁。

网友A:
真要修到当地的数码城专修电脑的地方,他们会先会你里面的数据导出,更换新的电池后再写入就可以正常用的;
你自己换是没用的;除非你电脑是十几年前的,没数据随便自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要修到当地的数码城专修电脑的地方,他们会先会你里面的数据导出,更换新的电池后再写入就可以正常用的;
你自己换是没用的;除非你电脑是十几年前的,没数据随便自己换;
跟着楼主学习了,还真的不知道这些,想当然以为换个充电电池就可以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要修到当地的数码城专修电脑的地方,他们会先会你里面的数据导出,更换新的电池后再写入就可以正常用的;
你自己换是没用的;除非你电脑是十几年前的,没数据随便自己换;
看你这么说,这几个一直在某宝上看笔记本电池,价格差好多,一直在考虑,现在都不敢买了,哈哈,今天赚了百来块,将就插差线用

网友A:
整个电池组买过来是可以用的;只是很多是用旧的电池或很差的国产电池做的,电脑可以识别的,用可以用,但寿命不怎么长的;

网友F:
换电池的钱可能和某宝整个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可以保证电池的电量。

网友G:
第一次见到笔记本锂电池里面是这样的!没有想到电池也有这个门路,长见识了!

网友A:
2003年前的电脑,电池基本上都不带数据的,可以自己更换;
近几年出厂的基本上都是带数据的;
这种10.8V的三节容量也太少了,一般都6节或9节的;
14.4V的大多是8节,也有小容量用的4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年前的电脑,电池基本上都不带数据的,可以自己更换;
近几年出厂的基本上都是带数据的;
这种10.8V的三节容量也太少了,一般都6节或9节的;
14.4V的大多是8节,也有小容量用的4节;
电池内的板上有3种IC,
bq2040 电池能源管理集成电路;
S-8254AA锂电池保护IC;
24C01A串行接口电可擦写存储器。

网友H:
原理笔记本电池也有数据呀,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A:
24C01A串行接口电可擦写存储器------------------这个存数据用的;

网友I:
还没有拆开电池盒看过,想知道楼主电池更换的情况如何。
电可擦写存储器,断电后数据应当还在,会不会是4楼说的情况。

网友J:
你可以不断电的情况下换电池,这样就不会锁死了。具体操作很繁锁,我在网上看过

网友K:
原来可以拆开来,我的新的没有用,两年就不能用了

网友L:
楼上师傅们说的太精彩了,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呵呵;不断电换了也是不能识别的;
换后要重写数据才可以;

网友M:
本人拆开个一个thinkpad t42的,就是太自信了点,结果没有结果了,一断电再焊好了都没法用,笔记本不识别。

网友N:
原来这个更换这么复杂,长知识了。

网友C:
自已换电芯的话再换之前保证每个电池电压要一致,与原来旧的电压一致的话不断电换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