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邦信AMB-5R5变频器

楼主(2018-05-12):
求助大神!安邦信AM100-5R5变频器模块驱动脚上一个丝印D16贴片二极管参数,万用表量了下有点像快恢复二极管,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触发二极管,驱动信号达到一定电平就导通,传输信号,对小的干扰信号有抑制作用。我没见过这样用法的,只是猜想,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
量了一下参数,正向导通是0.19v,反响耐压表测的是75v是不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