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2):
请教各位前辈,我遇到一个难题,一个plc对两台电脑的反馈信号进行处理,要求收到两个信号之后才做反应,现在不能保证这两个反馈是否同时,有没有方法或者什么器件能在中间对两个信号进行识别处理的呢?

网友A:
收到其中一个pc做个置位,两个都置位的时候就满足条件。处理之后再复位pc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