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调速的方法

楼主(2018-05-12):
1什么叫转差率调速(不懂)
2怎样改变电动机的极对数(不懂)
3变频器调速己知

网友A:
电力拖动这个教科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答案

网友B:
电机转速与频率的公式
n=60f/p
上式中
n——电机的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芝);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我国规定标准电源频率为f=50周/秒,所以旋转磁场的转速的大小只与磁极对数有关。磁极对数多,旋转磁场的转速成就低。
极对数P=1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3000;
极对数P=2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500;
极对数P=3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1000;
极对数P=4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750;
极对数P=5时,旋转磁场的转速n=600
(实际上,由于转差率的存在,电机.实际转速略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根据公式n=60f/p可知:
改变频率f就可改变转速
降低频率↓f,转速就变小:即 60 f↓ / p = n↓
增加频率↑f,转速就加大: 即 60 f↑ / p = n↑

网友C:
也不记得具体的了。
好像电压调速、滑差(电机)调速属于转差率调速,变极调速可参考双速电机。

网友D:
实际的滑差调速,改变转速

双速电机,改变极对数

网友E:
转差率调速,说的是在异步电机输出轴加一个滑差离合器没通过改变滑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实现离合器的输出与输入之间存在一个可变的滑差,实现调速。这种调速方法现在已经不符合节能减排的时代要求了。所以,在逐步的限制使用。最终会被淘汰。

变极调速如上面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网友F:
电机拖动中有交流电机同步转速和异步转速

网友G: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回头多学习基础性的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H(2018-11-02):
回复 网友B:
回复的非常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