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2):
WIN7系统装了三菱GX WORK2,用于读取和写入程序,给新的PLC写入程序后,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程序校验也没问题。

网友A:
给PLC写入程序后,不能正常工作?你这指PLC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是你程序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B:
是怎么个出错?有错误指示没有?如果不能完成你的任务要求的话,监控一下看看,很大的可能是程序编制问题

楼主:
源程序没问题。新写入的plc程序也对,有的点不输出。

网友C:
数据寄存器区没写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程序没问题。新写入的plc程序也对,有的点不输出。
监控对应的点输出条件,点有没有输出和编程软件版本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程序没问题。新写入的plc程序也对,有的点不输出。
监控对应的点输出条件,点有没有输出和编程软件版本没关系。
我全部选择

楼主:
换个编程软件就好了,但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