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3):
刚学习维纶通触摸屏,在电脑上用西门子软件写了个MO直接控制Q0.0输出,然后在触摸屏上写了个位状态按钮,和位状态指示灯,现在问题是。位状态按钮按下,plc没反应,(按钮设的是切换开关,关联MO),但是用软件强制plc,Q0.0又有输出了,触摸屏上按钮和指示灯显示也有动作,就触摸屏控制不了PLC,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下,是啥问题

网友A:
换其它中间继电器试;

网友B:
先检查屏与PLC的通讯是否建立起来。

网友B:
还有PLC是否在监控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能读到mo的状态,应该通讯上了吧

网友C:
先不要用复杂程序,单独写个M控制输出,再用触摸屏控制M测试下。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i0.0控制q0.0,这样多直接啊,威纶通可以看输入点和输出点,输入有了,输出也有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在PLC里看到m0的变化?那再找就简单了。

网友E:
协议选错了?

网友A:
可能M0被系统区占用了,所以让你换个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晚上试下

网友F:
变量设置为可读可写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以解决,是我的屏的型号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