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一个低压柜补偿电容突然着火,烧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2018-05-13):
最近公司一个低压补偿柜电容突然着火烧的不要不要的,大家有好的预防方法吗?

网友A:
电容着火了?

网友B:
很久以前上夜班碰到过,用干粉灭火,第一次用灭火器,有趣

网友C:
有没有出现伤人的事故,

网友D:
场面惨烈,平时多注意维护吧。

网友E:
每个班次至少巡检1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班都有巡检,还是防不胜防。

网友F:
消防不是安装有自动灭火的吗?

网友G:
只能是加强巡检,你需要一个FLIR热像仪。

网友H:
触目惊心哈。
巡检与巡检不同,有经验的用心的和走马观花的,天壤之别。

网友E:
回复 楼主:
估计是走过场偷懒的。一般不太可能毫无征兆直接这样的

网友I:
工厂的供电网络中有谐波,容易过电压,导致电容失效。

以前我工作单位就曾发生过一周内两次电容起火事故,后来改用施耐德的防爆电容,尽管电容也会损坏,但从不爆炸,更不会起火。

网友J:
电容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接线等原因造成的接触点发热引起的,至于电容爆炸如果不是电源存在非常大干扰就不多见,补偿柜关键在于平时的维护和保养

网友K:
平时补偿柜巡视没发现电容有鼓包现象吗?
电压过高会损坏电容。

网友L:
还好没有大的火灾,万辛!看来平时的点检巡视走马观花的!电容爆炸是有一个过程,很难出现一下子就爆炸了!

网友M:
日常巡检与维护很重要

网友N:
危害性很大 啊

网友O:
巡检要仔细看啊,发现不对劲的电容,外部形态不一样,鼓,漏;电容温度。接触器接头状态,吸合接触器的声音,电容运行电流等!

网友P:
这个平时没有检测到吧,

网友Q:
楼主没说清楚是电容柜的那部位起火的。低压电容柜在低压配电系统中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元件是一方面,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柜内散热不好等,都可能引起。外部因素如螺丝个别紧固不到位,外物进入,这些有经验且认真的师傅在巡检时会发现。有时设计上的缺陷也会造成。低压配电和电器设备在投入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一次紧固件进行再次紧固,特别是大电流设备,现场这样做的不知还有多少。

网友R:
不清楚楼主的补偿柜状况。我们这是定期检查更换补偿柜电容。配电室没有火灾烟感报警吗?

网友S:
你需要一个FLIR ONE PRO,配合FLIR TOOLS值得拥有

网友T:
看起来比较可怕。
可能与日常维护检查、保护措施、产品质量、工作环境等有关;尽可能找到原因,才好有效防护。

网友U:
加强电气设备巡检力度,把每项要求制度落到实处,不要虚,走过场,做面子形式的制度

网友V:
是不是电容老化,导致的呀。

网友W:
这个烧的厉害了……小单位配电室没有人值班,也没有定时去检查,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X: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保险座卡件不紧固导致接触点发热,然后中间的绝缘隔板及座子变形拉近相间距离。
最后就是相间拉弧起火。

这个电容柜夏季一定要注意
多检查一下保险丝座,各接触卡件,接线端子螺丝之类的有没有紧固
多数是因为接触不好导致发热最后就起火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只能是加强巡检,你需要一个FLIR热像仪。
有理,用这东西测温度及其方便。

网友Z:
电容柜用电抗器?电容是补偿线圈类负载使用,那么电抗器就是补偿电容性负载使用了。一般电容柜都是大电流工作,巡检需要记录仪表盘参数的,只是看看外观而已。如果参数长期高达70~80%的使用率容量,就应该考虑增加设备了。

网友AA:
明显 电容器出问题了,换新的吧 你就把电容器当三相电池短路 理解就行

网友AB:
也着过火,还是多巡检下,看看电容有无鼓包。。。

网友AC:
按我的想法:一是选用电容器耐压等级不够,半夜时电压偏高;二是电容器存在运行时过热现象;三是电容器有漏油现象。

网友AD:
看来是经常起火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消防不是安装有自动灭火的吗?
配电室还真没见过 安装自动灭火的!用什么灭?

网友F: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消防不是安装有自动灭火的吗?
配电室还真没见过 安装自动灭火的!用什么灭?

配电房顶上有一个个红色的东西,据说是干粉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每班都有巡检,还是防不胜防。
巡检时携带一个红外成像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F:
这个高大上的东西不是每个公司都给配的。

网友AG:
又有事情做了

网友AF:
回复 楼主:
可以买个其他品牌的,便宜点的。

网友AH:
可以买一个测温枪,还是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的!

网友AI(2018-09-03):
回复 网友AH:
谐波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