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3):
电源板有问题,上电后过1分钟后,电源指示灯熄灭,有哪位同行知道那个器件有问题啊!感谢了

网友A:
那要自己检测了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如果你的PLC电源同时担任提供外接传感器的供电,建议你先检测外部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部线路已经完全脱开了,估计是PLC里面的开关电源供电有问题

网友C:
找经销商电源板换了;

网友D:
换板。快。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本有点高,看来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