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电位器调速,中心抽头问题

楼主(2018-05-13):
请教一个变频器电位器调速,中心抽头问题。到底是正还是负呢?如图,以三菱为例,接直流外部由正极到负极原理,10点为正,由10到2,故,2点为负才对啊?

网友A:
弄个电位器接上线测量一下不就明明白白了……

网友B:
哈哈;看来你初中物理没学好;
端子5为0V 端子10为+10V 那么你外接电位器分压,端子2上面电压对0V来说都是正的;
如果你非要与端子10电压比较,那么2上面的电压肯定是低的,就算电位器调到最大也是相等;

网友C:
0-10v怎么能分出来负的?

网友D:
看样子楼主是把10伏端子当成0伏端子了。

网友E:
楼主没有仔细看手册吧,里面的应用接线图已经标示清楚

网友F:
参考点应该是5,com端子。

网友G:
端子5是什么?COM是啥意思呢?就是叫做“参考电位”。端子2在参考电位的上面,它是介于电源与参考电位之间的电压。如果参考电位接在-V上,那端子2的电位在正与负之间任意调节,如果参考电位接的正电源的地,端子2那就在电源与地之间任意调节了。

网友H:
调到底也就0V,怎么会有负?

网友I:
三菱变频器手册中说明了,调整电位器,2-5之间的电源是在0-10V之间变化。

楼主:
@7楼,以及其他大师,请教一下,您们的意思是不用分5点是正还是负,是这意思吗?比如说,调到最上面,和10点相接了为正,调到最底下,和5相接了,又为负?

楼主:
那调至中间,又作何理解呢?

网友J:
有的变频器只要抽头对了,正负可以在参数里面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调至中间,又作何理解呢?
晕;端子5为0V,不论你怎么调都在0~10区间,不可能出现负的;不知你怎么理解的;

网友G:
哦,是这样,信号的负端,不一定电位就是负,电位的极性,取决于端子5接的参考点,信号双端的正与负和电位实际的正负不是一个概念。突然感觉,楼主不是学电专业的?

网友K:
这老电工是肿么了?

网友L:
根据楼主的意思,电流正极流向负极,那么2号端子作为负极那就为负,其实你这里有一个理解错误的地方,2号端子不是负极,只是一个输出点。
电位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调节的电阻,10号端子为电源10V正极,2号端子为电源负极,那么在没有2号端子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纯电阻,有了2号端子就相当于在2号点把电位器分成了两个电阻串联,根据串联分压的定理,就可以在2号端子得到你想要的电压,这个电压其实是10号端子-〉电阻1-〉2号端子-〉内部电子电路-〉5号端子这样一个回路,也就是说2号端子依旧还是和5号端子在行成回路。
在单一电源的直流回路中,不存在负电压的说法,不论这个电路中,任何一个点相对于参考点来说都是正电压。最极限也是和参考点等电位,也就是0V。

网友M:
很是简单,多说无益,自己研习,

网友N:
楼主先了解一下电位

网友O:
我看很多网友费了很大劲解答,不知什么原因楼主就是搞不明白。你考高级证时学过分压电路没有?如果没有学过我画个图讲一下。

网友P:
那个是用模拟电压调速的控制端口,你模拟电压最大5伏就接2,5。模拟电压10就接10,5。还要改一堆设置。如果你是电流模拟量,就接4,5。把说明书认真读十片在问问题。你接的是那2个端口,直接影响了电压调速的标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很有水平。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大家都很有水平和耐心,尤其是20楼和16楼的大哥。

网友Q(2018-06-22):
5端子就相当于地也可认为是负【模拟电源地】,10端子相当于+10V电源【模拟电源正】,2端子电位器中心抽头【0-10V】模拟量输入端。电流方向10-2-5,电压信号从2进,从5出到地。电位器拧到最大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固定电阻,电阻值最大,拧到最小电阻值为零,你可以把它看成0电阻,至于2端子的电阻是变化的0-最大,电压0-10V变化【可调】,如果不接电位器,0-10V电压信号接2与5 。电流方向2-5。

网友R:
电位器的定端接10和5 ,动端中心头接2,就没有问题。中心头不能接反。电位器没有极性, 只要调速时,频率上升,电位器是顺时针方向拧就对了,如果相反,把电位器的定端对调一下就行了,动端不要动,没有什么负极之说。
电位器的中心头(动端)只能接2 上,其余两个定端只要是往顺时针拧时,频率上升就对了。如果你往顺时针拧电位器,频率反尔下降,就要把10和5的电位器线对调。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