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3):
改造一个老设备,想重新写一下程序,之前用的都是rs485通讯,模拟量通讯不知道怎么写,王上也没找到历程,尊敬的同志们又熟悉的吗,虚心求教。

网友A:
走modbus通讯不是挺好

网友B:
模拟量和通讯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
如果是通过485接口,那是通过通讯方式控制,FX系列PLC这边可以用无协议通讯指令RS,具体发送数据格式要参考你变频器手册中关于通讯这部分的说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