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伺服使能信号和脉冲信号同时接通和断开会丢失脉冲数,只有使能,无脉冲时电机振动,怎么控制好?

网友A:
抖说明参数没调好,调节增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说明参数没调好,调节增益参数。
确实是,看来默认参数不行,谢谢

网友B:
转一个给楼主随意看看:
1、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即进入伺服使能状态(电机通电);
2、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后,至少100ms以后再输入指令脉冲;
3、如果伺服使能信号断开,则伺服电机进入不使能状态(没有电流流入电机);
4、伺服使能信号在电源接通约2秒后输入才有效;
5、请勿用伺服使能信号(ON/OFF)来启动、停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一个给楼主随意看看:
1、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即进入伺服使能状态(电机通电);
2、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后,至少100ms以后再输入指令脉冲;
3、如果伺服使能信号断开,则伺服电机进入不使能状态(没有电流流入电机);
4、伺服使能信号在电源接通约2秒后输入才有效;
5、请勿用伺服使能信号(ON/OFF)来启动、停止电机;

我记得是先使能,问题是振动,有脉冲运转时很正常,无脉冲就振动,改参数就好了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无论是动作还是停止,使能信号最好不要断开。
如果是使能接通,伺服停止有震动,那这个是要调整参数,现在好多新的伺服有一键调整功能,如果没这功能,可以手动调整伺服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一个给楼主随意看看:
1、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即进入伺服使能状态(电机通电);
2、伺服使能信号输入后,至少100ms以后再输入指令脉冲;
3、如果伺服使能信号断开,则伺服电机进入不使能状态(没有电流流入电机);
4、伺服使能信号在电源接通约2秒后输入才有效;
5、请勿用伺服使能信号(ON/OFF)来启动、停止电机;

我记得是先使能,问题是振动,有脉冲运转时很正常,无脉冲就振动,改参数就好了

这种振动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E:
闭环控制,在零信号给定下,电机应该是静止不动的。此时使能激励,电机带着静止转矩。如果电机抖动,说明闭环控制的调节特性太硬了。对于伺服而言,可以适当地增加惯性比参数试试看。

对于一个新的伺服系统,最好不要使用默认的参数,要通过调试,确认合适的参数设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