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有种说法:中性点不接地的10KV线路,三相电流没有明显变化,流过零序线圈的电流非常小,只有几十到几百毫安,微机保护根本检测不到这个数值,所以不会监测到零序电流,保护不会启动。这种说法对吗?10KV线路出线电缆还有必要配置零序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A:
10KV断路器出线柜还是配上的好,当设备出现接地时是可以跳开的。。本人亲历过的一起事故。。虽然接地电流为容性电流。

网友B:
10KV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可以带故障运行2小时的。所以,10KV系统应该是没有配置单相接地故障跳闸保护。但是,单相接地电流只有几十微安至几百微安,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吧。
我们公司有近70台10KV电柜,每台柜中都配备有零序互感器。平均每年有1至2次10KV单相接地,当然大都是弧光接地。也配置有消弧柜,检测到有接地,柜中的单相真空接触器就直接吸合对地接通,以保证接地故障点没有放弧而扩大故障。

网友C:
一般都有零序保护的,要不然电压那么高漏电接地的话,岂不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时,系统可以带故障运行2小时的。所以,10KV系统应该是没有配置单相接地故障跳闸保护。但是,单相接地电流只有几十微安至几百微安,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吧。
我们公司有近70台10KV电柜,每台柜中都配备有零序互感器。平均每年有1至2次10KV单相接地,当然大都是弧光接地。也配置有消弧柜,检测到有接地,柜中的单相真空接触器就直接吸合对地接通,以保证接地故障点没有放弧而扩大故障。

你们公司10KV柜子,配零序电流互感器是零序保护还是用于小电流选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的10KV柜子没有零序保护

网友D:
过去在发电厂10kv线路是有零序保护的,故障发生立即报警,不过根据电力规程单相接地可以带故障点运行两个小时再切断电源。

网友B:
10KV中性点不接地线路的单相接地零序电流取决于该整个系统线路的长度,因为中性点不接地,单相接地时的零序电流是线路的分布电容电流,线路长分布电容容量就大,零序电流也就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10KV柜子没有零序保护,那配零序互感器做什么用?

网友E:
零序电流互感器分辨几十微安都可以,你的几百mA还不行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看2楼回复,您对该部分的运行,有相当的经验;如果方便,可以介绍有关的情况,或者事例等。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所以对楼主的问题解答不了,只能看看大家的意见。
不知楼主指的是供电公司的线路、还是用户的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户线路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不是科班出身,半路从事电工行业的,理论知识也很是缺乏,也说不出来个123,只是见过这类故障多而已。
大家都知道,楼主说的10KV是电网中的线电压,相电压是6KV。因为中性点不接地,当单相接地时,电网的线电压还是10KV,只是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而非接地的两相对地电压为线电压(10KV)。
大家也知道,带电导线与大地两者相当于电容的两极,这种现象就是分布电容吧?我讲一个亲身经历:我们单位在110KV架空线下方,几乎平行架空一条100米左右的400V线路。当同事将导线脱离终端杆横担时,差点被电下杆来。
当导线带电时分布电容的电流是存在的,只是三相分布电容电流的相量和为零,也只是本条线路的分布电容电流。当出现单相接地时,大地不只是和这一条线路存在分布电容,也是其它线路分布电容的一极。所以,在这条线路的三相中,分布电容电流的相量和不再为零。也就有了零序电流。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系统中线电压不发生改变,系统带故障可以运行(我看的教科书中,都是说可以带故障运行2小时。但我们单位有超过三、四个小时的)。单相接地故障有金属接地和弧光接地。弧光接地故障时,如果不采取措施,故障点一直在放弧,势必会扩大故障。所以,我们生产单位使用中性点不接地的10KV系统,都应该配置有消弧装置。以前是通过消弧线圈消弧;现在的消弧方式是用单相真空接触,在某相发生接地时,直接与接地线接通,使故障相对地电压为零,达到消弧目的。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上升为线电压,对于非故障相的对地绝缘是挑战。

网友G:
矿山井下低压也是中性点不接地,我做过测量,每相对地还是接近220V,单相接地时,不接地相对地是相电压,此时如果有人触电,承受的是线电压,危险性就大了。单纯从供电使用讲,单相接地没问题,但是单相接地时,触电危险性和线路绝缘承受问题。所以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时只报警不动作,并规定了允许带故障工作的时间。早期有两相一地供电方式。
应该说零序电流监测单相接地的话,零序电流主要是由于分布电容产生的,很难确定零序电流整定值多大才是适宜的吧,能确定一个范围,通过信号放大,也是可以做保护的。

网友F:
说得非常好;
虽然不是直接回答主题内容,但亦为相关知识,特加分予以肯定!
学知识在于个人,而实际经验的总结和梳理亦非常重要。

从平常浏览帖子来看,论坛上关于高压及其运行的内容(或能够体现出专业性的)不是很多;如果多些这方面的介绍(包括安全方面),应当是有益的。
因为做电气的,有可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却又可能只是偶尔涉猎或没有更多的条件去了解;于是,平常有些初步的印象、或参考例子,有可能会有启示等作用。

与高压线同杆架设的低压线路,距离较长时,产生感应电压的现象,从资料上看到过;
也在网络上见到过,关于这种现象的提问。

————
回11楼:
对于用户线路,常规想来,可能是需在安全性和供电可靠性之间选择;从2楼回复来看,则可以配置零序电流互感器、并检测到零序电流。
欢迎各位补充、指正。

网友H:
我们这里一般不投用零序电流,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有很小的接地电容电流,如果你们的十千伏负荷很大的话,一般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十千伏系统是小电流接地系统,都装有小电流选线装置,消弧柜配合,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是能选出那一段来处理,判断是PT断线,或者弧光接地,还是金属接地,当发生弧光接地时消弧柜迅速转换成死接地,你就好找故障点了,还有就是你的消弧柜上有接地电流表可以直接看出是多大,就是增加供电的可靠性,不跳闸给你时间处理,但不能超过2小时,时间过长可能造成非故障相绝缘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