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每次遇到需要上载程序什么的都要用电脑,厂里规定只能用指定电脑,但是总要和其他同事抢用,最近发现说明书中有提示可以使用面板操作,但尝试多次没有找到指定菜单,不知是否有师傅用过,谢谢!

网友A:
翻了下手册,真没发现有面板参数拷贝的描述。参照下图吧,或者驱动器必须带面板运行?面板存储参数,上电自动从面板载入参数。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这是在中文手册里读到的,后来找到有说在系统菜单下有上载与下载的功能,可能需要密码,没有找到

网友A:
应该大部分配的都是6901面板的,参考第九章节,没有说参数拷贝的事,具体可以实际在面板上找下,按欧陆其它型号该功能在syestem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