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1变频器11KW

楼主(2018-05-14):
求助老师,6路驱动GE波形正常。不装模块上电正常,启动正常。装上模块,上电正常,启动就报OCL。复位后再启动模块击穿,小弟新手,已穿两个模块。求各位前辈指导一下,给点信心。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楼主:
各位老师给点提示,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A:
拍一张驱动波形的图片看看

楼主:
这是下桥波形

楼主:
这时上桥波形
都是启动后的波形
不装模块可以正常启动
装上模块就报OCL
复位后再启动  模块击穿

网友B:
空载运行击穿模块??打开模块看看是那一组击穿了。再查对应的驱动部分

网友A:
把频率调低,看看上下桥的死区时间是否正常

网友C:
没带电机就坏模块吗

网友C:
模块是全新的嘛?

网友D:
应该就是驱动电路坏了,光耦是常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