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哪位坛友知道这种两头上螺丝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谢谢

网友A:
可参考如下:
CBB是聚丙烯的英文缩写。
CBB电容的特点:
1、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而且介质损失很小。
2、介电常数较高,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比较好。
3、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高,但是温度系数大。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命名规律:
1.小于1μF的CBB电容器标称容量按E6规定,前两位数字有10,15,22,33,47,68共6种。
2.第三位数字表示后加 0的个数。(如:104等于100000,等于0.1μF。)
3.有334,没有344、354等。
4.E6只有6种。
5.E12有12种,除E6的6种之外还有:12,18,27,39,56,82。
6.27属E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容在网上找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CBB68电容器有卖200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70一个包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