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如题,多谢啊

主要是备用,万一坏了或者在多加设备,网线是8根线,可以最多走4组,

不知道这样影不影响通讯

现场最大220v电源供电,基本都是弱电

网友A:
正常是可以的

网友B:
没问题,只要不超过最大距离就好。

网友C:
距离有多远?

网友D:
我就在用,不过距离没超过2m,效果还好的。

我这还是普通的5类网线哈,只不过出线我分了两组,自己做的。

网友E:
我在实际中应用过300米没有问题

网友F:
我见过把网线,当电话线用的。。还能上网。就是取其中两根不用的。上网,电话两不误。。

网友G:
我感觉没问题的。

网友H:
在配电室用过网线485集中抄表.

网友I:
可以正常使用的,超过50米就没试过

网友J:
见过最扯的,网线走220V,

反正我是怕了。。

理论上485这个双绞线挺好的。

·····························

前几天帮人处理故障。

设备添加了一个大变频器,PLC和HMI通讯不正常。(都是欧姆龙的),走的RS232,15米左右,后来把通讯线换成带屏蔽的才OK的。

当时也奇怪,编程模式改下通讯口参数,就能通讯上,然后重启就挂了。。

网友K:
3-40米的我用过
再长的话就用的屏蔽线了!

网友L:
网线也是双绞的,但是太硬易断。最好还是用专业双绞线

网友M:
用网线走485通讯几十米的用过,没啥问题。

网友N:
485通讯不是可以组网吗?为什么要并联那么多?一颗线能做的,何必要成组并联呢?不太明白。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用网线走485通讯几十米的用过,没啥问题。
是的!和三菱D720S变频器通信时用的就是网线,距离大概百米左右,通信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用网线走485通讯几十米的用过,没啥问题。
是的!和三菱D720S变频器通信时用的就是网线,距离大概百米左右,通信没问题!
我的当时是连了大概有7-8个485设备,通讯的数据量倒不是很大。

网友P:
近距离和周围没有强干扰的情况下,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超过100m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距离不超过100m,为什么用网线,主要是备用,是因为我计划一个串口接3个plc 万一计划有变,就三个串口接三个plc,独立接线, 布网线就不用再重复布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