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现在需要测量一台搅拌电机轴承的转速,范围是0-300R/Min,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增量脉冲型编码器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不是要求非常高 普通接近开关计数然后算出转速

网友C:
有测转速的红外线枪

网友D:
1楼和2楼的方法都可以用。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用这个很方便的,也不贵。

网友F:
楼主是要测量搅拌轴的转速吧,既然你的范围是0到300,你可以考虑用10:1的减速机,直接读取变频机的转速就可以吧,当然也可以用接近开关直接测量

网友G:
范围是0-300R/Min,也就是50转/秒,欧姆龙接近开关足以测量

网友H:
有专门测量转速的仪器
不贵
便宜的几十元,哪里找我就不说了!
优利德,胜利都有!价格便宜!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雅哥哥 ,300r/min的话,是5r/s啊

网友J:
如果不是要求特别精确,2L方法即可,简单高效。

网友K:
感觉用计数脉冲应该可以,

网友L:
测量转速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现场对转速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和安装位置。有条件安装吗?谁知道?无图无真相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雅哥哥 ,300r/min的话,是5r/s啊
欧姆龙普通接近开关响应频率高大3K-5K,你的才......

网友M:
问题说得有点难理解,轴承的内圈肯定是紧固在电机轴上的,直接测电机轴的转速应该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