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4):
有没有老师出过教学视频啊  之前买过三菱的  可是那个老师没有出施耐德教程
我们工程师说和西门子大同小异   可现在急需上手施耐德   我要是先学西门子再去理解施耐德感觉有点来不急     先谢谢啦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看施耐德plc编程手册。只要有点plc编程基础就好了。

网友B:
视频教材网上就有啊,不过讲得比较简单,建议看手册后在参考一下视频教材,初学估计要多看几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老师出过教学视频啊  之前买过三菱的  可是那个老师没有出施耐德教程
我们工程师说和西门子大同小异   可现在急需上手施耐德   我要是先学西门子再去理解施耐德感觉有点来不急     先谢谢啦

施耐德提供收费的培训服务,那才是快速入门的最佳方案。

否则,你甚至于连个软件都分不清楚,更不要提编程,组网等一系列技术难度不小的东西了。

学西门子不会减低你入门施耐德的难度,很多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法国人和德国人思路简直就是一个南一个北,学AB的话可能入门还快一点。

网友D:
施耐德和西门子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啊,虽然我施耐德用的不多,西门子也就是能打开软件而已,但我看了下前辈们的程序,感觉0.0,不说了,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不过如果跟单纯的看编程手册来比,我还是倾向于你书本结合视频教程,优酷里找施耐德电气,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