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如题,上载完了就闪退,程序也保存不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你的软件读取过别的plc吗?

楼主:
没有,但这个PLC在win7系统上读过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打电话问西门子客服的话,他们肯定说你系统问题,让你重装系统

楼主:
西门子不负责任

网友C:
软件删除干净后重新安装试一下;

楼主:
重新做了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A:
xp系统下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D:
以前遇到过SP4下载的程序,用SP6上载就是闪退,反正西门子官网也没给出个所以然。
我现在是用虚拟机,分别装了SP4和SP6

网友E:
你XP系统是ghost版本还是原版?如果你软件确定没有问题,那你应该安装完整版XP系统,网上那些ghost版本很多精简删除了,不排除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换了纯净版的win7系统还是闪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换了纯净版的win7系统还是闪退。
那你还是用ghost的算了

网友E:
怀疑你的软件有问题……

楼主:
只有这一个plc是这样

网友G:
试试其他的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