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记数器C0到了值,它的常闭不动作

楼主(2018-05-15):
三菱程序,记数器C0到了值,它的常闭不动作。

楼主:
里面记数器c1到了值它的常闭不动作,请帮帮我

网友A:
只看到C0;
是说计数器计数值到(没有被复位),而其常闭点没有断开吗?

网友B:
确实动了,然后C0又立马被复位了 只动一个扫描周期把
复位之后C0 立面的值不变,和计时器不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是因C0接通,使M0断开而致C0复位,则只是没有观察到C0的接通而已(其常闭点断开,时间短暂)。T0的接通,也可使C0复位。
可观察C0计数值的变化。

楼主:
c0记数是从1,2,3,0,我的记数值是4,记数是会变化的也看到了复位,就是看不到常闭c0动作,所以程序都不对了

楼主:
程序只有c0,c1是打错了

网友C:
先不要复位试试

网友D:
C0计数器取上沿就能看到动作了。

网友A:
计数到设定值4的时候,C0就被复位了,所以计数值是1、2、3、4→0。
而此时C0的被复位,正好说明C0的常闭点断开过;只是由于时间过短,程序监视时不能明显观察到(随着C0的复位、常闭点又接通了)。
其过程是,计数到4时、C0接通,其常闭点断开、使得M0断开,M0常闭点接通,从而复位C0,C0常闭点又接通。
观察C0是否曾接通,还可以取C0常闭点计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