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现有台蓝海华腾V5-H-4T37G-D6-06-10施工电梯变频器,启动运行加速的时候会报E.PAF故障,查找该机器说明说上没有EPAF的故障代码,请教论坛里有没有哪位大师知道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你拍个故障代码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蓝海华腾V5-H的变频器,调参数过程中,出现一个说明书里找不到的故障代码,后来才发现有一个参数设置错误,改过来,复位后就正常了。

网友A:
你看有PRF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刚才翻了一下说明书,没有发现在这个故障代码

楼主:
你好,还记得你改的是那个参数吗?
不过我这个机子带密码,进不去,修改参数,应该不是参数错误吧

网友C:
这个报警和正反转有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有吧,不带电机的情况下,按运行加速的时候报
旁边还有一台,一运行就报

网友D:
这个是模块保护

网友D:
原因有三,1,输出电流太大,2,直流短电压过高,3,变频器内部插件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的这些问题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我反了一块CPU板就可以正常,原先那块板子再换回来,还是一样报EPAF

网友E:
EPAF报警的意思是模块 保护,你可以看一下面板显示的直流电压是多少,一定是直流电压过高后模块保护了,故障在一个贴片电阻阻值变大了,位置好像在变压器的右上方,比较隐蔽,你可以细查一下!前几日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说的是在驱动板的问题吗
但是我现在换了一块CPU板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2018-11-08):
用在电梯上面的话,有参数故障查不到是很正常的。

网友G:
以前碰过一台,可能端子上有线要短接,(也是施工吊机)但记不清是哪两个了,看一下原接线

楼主(2018-12-14):
回复 网友G:
你好,这个板子一般+24v和PLC短接的,再接一根线 然后就是com,X1,X2,X3,X4,X5,X6,X7,再加上RA和RC和Y1一共是11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师傅,请问是要短接哪两根线可以消除EPAF的故障,这个故障有的机子上是一运行3HZ就报,有的要运行到40HZ以上才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