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机器视觉的方案

楼主(2018-05-15):
在做一种产品,就拿两张鼠标垫做示范把,当一张鼠标垫快用完的时候,要拿另一张鼠标垫续上,这时候中间就会有重合的地方,这里就是次品,要找出来去除掉。
现在寻求一种机器视觉能检测出这种有重合地方的制品,然后进行切割把这段去除,制品厚度和鼠标垫差不多厚,有机器视觉能检测出来吗?

楼主:
我也想过在拼接两块鼠标垫的时候,打孔做个记号,后面用对射式光电开关检测,但是由于其他条件限制,这种方案局限性很大,所以还是有机器视觉的话更好

网友A:
两个重叠是不是厚度不一样?能不能通过测厚的方式判断重叠?

网友B:
两张重合的话长度也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张无纺布,重叠也不会有多厚的。。。测厚度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长度来计算的话会有累计误差啊!因为每次两块布重合的部分不是一定的,多了少了都会导致计算不准确

网友C:
应该可以测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鼠标垫吗?无纺布有多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拿鼠标垫举个例子哇
,无纺布就和现在穿的衬衫那么厚吧。。

网友D:
能否在传送通道想办法啊,我们在设计凹版印刷自动对版时候就是检测套印的标记,标记不对位置就调节完成自动套版的过程,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启发

网友E:
没有明显的视觉分辨特征(比如都是白色无纺布),再贵的CCD图像传感器(光学镜头部件)+视觉控制系统(主机硬件+软件),误判率也会非常高昂。这个只能去研究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然后用最优化的调整方案去实施,并不一定需要视觉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可以在对接的时候做上记号,然后后续通过视觉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可以在对接那块打个标,然后去识别标记的位置

网友F(2018-06-18):
背光,检测边缘,应该能判断出来

网友G:
不建议用视觉
但是视觉应该可以,重叠区的透光性不一样,用背光光源调好亮度,然后二值化处理或者灰度处理,设定好阈值是能判别出来的。

网友H(2018-07-24):
做视觉成本会比较高吧,虽然我们是做视觉的。

其实可以换思路嘛,对接时必定是有一个接头,用一个类似下面这个结构,B端搭到布上,A端比B端长。当B端遇到接缝是会抬高,A端抬高幅度会大很多,这时加个传感器就知道是不是有接头了。当然最好能规定搭接的长度,并把搭接做得厚一点。

网友I(2018-11-01):
正常对接的话中间是不是完全没有间隙的,可以试一下通过一定角度光照,使重叠部分在图片中可以产生一个灰阶度差值,然后使用软件识别。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有兴趣可以联系邮箱liwenliang@jialiauto.com

网友J(2018-12-12):
如果用背光的方式要求现场除了视觉本身别的光源都要变化很小,或者视觉系统能够隔离外界光变化,不受其影响。
另外对光的检测误检测我感觉会比较多 不做重点推荐。

网友K(2019-02-25):
楼楼已经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是做智能机器视觉的,有什么视觉需要都可以联系我 13435506046 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啦,后来这个项目没在负责了,后面有需要的话联系你

网友L(2019-04-25):
建议采用激光轮廓传感器,测量无纺布厚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