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伟肯NXP系列900KW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正常,监视参数正常,启动报故障代码8,系统故障。包含的意义太广了,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排查故障,有熟悉伟肯的吗?

网友A:
看附件,希望能够帮到你,有的朋友说是驱动板存储芯片坏了,能找到数据,就试试吧。

 good luck!
   www.gem-wisdom.com

网友B:
用VACON变频器软件查看历史故障记录。

网友C(2022-08-03):
引用 网友A:
看附件,希望能够帮到你,有的朋友说是驱动板存储芯片坏了,能找到数据,就试试吧。

 good luck!
   www.gem-wisdom.com
驱动板存储芯片数据,哪里能搞到!用NCl0ad是否可以从其它好的变频器里面下载,然后再上传!或者需要找好机器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再写入?

网友D:
vacon nxp机子都是并联使用的,在用户程序里可以可以看到首先是主机还是从机故障。如果启动才报,一般是驱动电源板上的问题,也就是直接驱动igbt的电源板和驱动检测板部分的故障。如果是数据错误,一上电连自检都过不了,或者进不了。同样的硬件,在ab罗克韦尔700h上,则可以在子代码里面定位出来,所以ab变频器的软件应用方面要详细得多。

网友E:
前不久遇到一台上电报f8的,换的电源板好了。上电显示正常启动才报不应是数据问题;看一下光纤的连接吧

网友F(2022-11-27):
一种情况是ASCO板坏就是光纤板,另一种是U\V\W三相的某一相驱动板坏了板号78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