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总是通讯不上,plc本身的422口加的fx3u422bd模块用来连接别的产品了。

网友A:
通讯不上,确认过设置都正确,通讯线是正常的?

网友B:
分别连上编程软件看看两个口是否都正常

网友C:
这个触摸屏没有485的口,和FX3U是422/232的链接。

网友D:
换成FX3U-232ADP;

楼主:
换个方式连接,用485adp连接别的了。不研究了。看来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