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请问师傅们,软启动器参数设置,能设置输出相序吗?

网友A:
不能 ,固定相序

网友B:
软启动器的输入与输出相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的输出相序与电源相序同相。软启动是交流调压原理。

网友C:
软启动不是变频器;不能改变电机转向;
要改只能在软启动输入端调节;

网友D:
软启动器不能改变相序,但大多数知名品牌都可以设置错相保护。

网友E:
软启动器说白了就是3个双向可控硅,等效于每相串接了一个调压开关,肯定不能变相

网友F:
6楼的解释好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