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润75kw变频器显示8888

楼主(2018-05-15):
电源驱动板各电压正常,面板显示8888所有按键不作用。24V正常,
±15V正常,5V正常。12V正常。

网友A:
通常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B:
电源正常要不主板故障,要不面板故障,查查主板复位电路吧。
www.gem-wisdom.com

网友C:
复位电路重点检查电容。

楼主:
CPU主板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还是查电源板吧,电压检测什么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了一个操作面板好了。

网友E:
一般5V滤波电容不好了会这样

网友F:
我感觉是面板有问题了。

网友G:
支持3楼,这是MCU没工作,查复位,电源,晶振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面板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谢谢来分享  一开始我以为是CPU没启动

网友I(2018-09-30):
前几天遇到过,科润55kw的,换了个主板好了

网友J(2018-11-09):
   最近也遇到一台科润,问题如图,送电显示88888,大概过3秒之后显示一个0,主板3.3v    5v    驱动板24v   15v    5v   都正常,怀疑面板问题,因为客户的机器全部都是面板启动的,所以说把面板拔掉也没办法启动,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炸机,模块之坏了一组    可驱动光耦坏了5个   连制动光耦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