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5):
请教一下在QD75模块中,定位完成信号(X14-X17)和M代码信号ON(X4-X7)有什么区别?比如说轴1,定位完成时X14会接通,可是如果我在轴1设置M码为1,AFTER模式时X4也会接通阿,想问下这两者是分别在什么场合下用?怎么区分的?

网友A:
三菱伺服定位系统,Q系列的QD75模块,可参考如下:

1/定位完成是指模块定位命令(脉冲或通讯)发完了,此信号保持一个可设定的时间为ON后,自动OFF。为模块给CPU发的模块状态信号(X)。

2/一个轴有多少定位数据,对应多少M代码,对应的数字范围。定位数据对应的寄存器里,可知道对应的定位数据的代码。定位指令执行时,对应的M代码变ON。

3/M代码信号:WITH是你启动运行的瞬间(比如轴1)X4马上置ON给PLC信号,让你在定位过程中执行相应的程序命令;AFTER是在你定位完成后置ON。在连续定位过程中在启动下一段定位前你要把它置OFF,才会接着往下执行,不然貌似模块会出错。(当需要M代码OFF时,把1写入到Cd.7(M代码OFF请求)参数对应的缓冲寄存器中(1504,1604,1704,1804)即可将M代码置OFF。OFF之后,系统会自动将Cd.7写0,以表示M代码OFF请求完成。)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讲解挺挺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讲解挺挺明了。
我把这个理解为夸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