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学校宿舍里配点表,空调线没接该如何接?电表上的脉冲A/B是什么意思?如果想要让空调运转且是否要把脉冲调到B?该如何调?谢谢各位。

网友A:
空调不应该接漏电断路器的吗?直接进的电表?

网友B:
嗯,应当给出电表的图片、开关箱的情况等;电表本身会有接线图,比如接线盒盖板上。
如果没有操作过,可以了解接线方法,但操作应由有资质的人员实施,注意安全。

网友C:
   电表的出线接空调用断路器的上端(进线端),空调的进线接该断路器的下端(出线端),空调是否运转与电表上的脉冲应该没有关联,脉冲灯闪表示电表有电流经过,脉冲端子好像用于智能抄表计量用的。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D:
现在的表还用脉冲控制啊

网友E:
所谓电子电表脉冲输出,就是电子表的计量参数输出,电子电表脉冲输出为较表、远程抄表提供基础参数。例如:3200imp/KWH是指一度电(KWH)3200个脉冲(imp)。脉冲在有些电子表的显示中表现为指示灯的闪烁(一次闪烁就是一个脉冲),不知道你的B脉冲怎么控制空调?又或你的电表长啥样让我们见识下?

楼主:
他这个是学校宿舍里的电表,有用电限制,这个所谓的脉冲是用来控制电压的吗?

网友F:
既然是学校宿舍,当然是叫学校电工接了。不懂电接错会引起火灾的

网友G:
是某挖掘机技校的么,学生可以私自接线?

网友A:
接线方式在电表左下方,但是有点看不太清楚,右边的是控制用的,你不用管的。

网友H:
这个电表图 我也是第一次见,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 你的空调要是是220V就接220V电源,380就接380,只要记得 功率和线还有空开要匹配

网友I:
你这个表已经接了远程通讯了。

网友J:
1电源进,2,3电源出,4零线,其他的都是抄表用的

网友K:
应该是13楼说的那样接线,这种电表可以分别计量空调和照明的用电量,即A和B两路火线输出,好处在有些学校照明不收费,空调要收费。

网友L:
脉冲AB是远程抄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