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用什么方案检测传送带上移动中的垫片数量比较好?

网友A:
产品怎么排列的,尺寸有多大,速度有多快等等参数都没有,谁也不会有好方案。

网友B:
如果是规则的运动,计数的方式就可以,最简单也最直接,当然可以通过机械的通道改进去达到,由于楼主没有明确的物品的描述采用何种方式检测就有比较大的随机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楼主可以上图,只有看到具体情况才能分析。。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多天了,也没有见有个明确的回复。
经建议一下,先确定机械结构,最起码产品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出,不管你的速度有多快多慢。一个一个出是必须的。如果是一堆一堆的出,那就用秤称一下就可了。
一个一个的出,检测产品的边沿,这个用好一点点激光传感器应该没有问题。我建议用基恩士的LR-ZB100CN(CP),检测区间信号。我用过一些,非常稳定。当然价格你要和基恩士的谈,传感器价格不会低于3k,可能到5k。
你可以按我说的型号去基恩士了解一下。

网友E:
一般的思路就得用传感器计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