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液压机作为金属加工领域的重要设备,一个大型加工厂常常拥有几十甚至上百台液压机。

一、加工对象

   汽车钣金

   白色家电钣金

   模锻件

   深拉伸零件

   ......

二、主要功能

利用INVT高响应、高性能电液伺服代替通用液压机的三相异步电机。

三、适用的金属成型设备种类

   1、用液压机——可以实现节能效果

   2、高精度高性能的液压机(有位置控制需求)——可以实现高性能的位置控制效果

   3、粉末冶金压力机——可以实现0.01mm的高精度粉末冶金成型

现有的通用液压机电液方案一般是这样的:

那采用英威腾MH800的电液伺服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英威腾的方案优势

1.替代原有的三相异步电机控制方案,具有节能、降噪、提高效率等特点;

2.采用模糊控制原理,实现优异的压力、流量双闭环伺服,并在快下、工进、保压、回程等工序中平顺转换;

3.驱动器全程监控电机和驱动器的温度变化,实时调整系统过载限幅,保证电机和驱动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4.通过电磁兼容性的整体设计,降低设备噪音;

5.具有超出同类的防跳闸性能和适应恶劣电网、温度、湿度和粉尘能力,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6.简便的增益调整及增益切换功能,可以灵活适应不同工艺过程中的各种要求;

7.丰富的通讯接口支持Modbus,CANopen,EtherCAT等总线通讯协议,可通过组网实现模具保护,能耗管理,远程设备监控等功能。

除了以上功能以外,INVT的MH800电液伺服驱动器还可以实现哪些功能?

位置控制功能可以实现液压缸的高精度位置控制,其位置控制精度在空载时可以达到0.02mm的精度。具有高速、高精、节能等特点。

位置环电控方案具体是怎么样的?

优异的位置环性能可以实现电液伺服位置控制功能。

适用设备

1.高精度的粉末冶金液压机;

2.高精度的液压机(压印工艺、高精度拉伸等);

网友A:
活动梁的上下运动油缸内的油是如何换向的呢,是泵控方案吗【无伺服阀,比例阀】。系统最大流量是多少呢。最大稳定工作压力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压机作为金属加工领域的重要设备,一个大型加工厂常常拥有几十甚至上百台液压机。

一、加工对象

   汽车钣金

   白色家电钣金

   模锻件

   深拉伸零件

   ......

二、主要功能

利用INVT高响应、高性能电液伺服代替通用液压机的三相异步电机。

三、适用的金属成型设备种类

   1、用液压机——可以实现节能效果

   2、高精度高性能的液压机(有位置控制需求)——可以实现高性能的位置控制效果

   3、粉末冶金压力机——可以实现0.01mm的高精度粉末冶金成型

现有的通用液压机电液方案一般是这样的:

那采用英威腾MH800的电液伺服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英威腾的方案优势

1.替代原有的三相异步电机控制方案,具有节能、降噪、提高效率等特点;

2.采用模糊控制原理,实现优异的压力、流量双闭环伺服,并在快下、工进、保压、回程等工序中平顺转换;

3.驱动器全程监控电机和驱动器的温度变化,实时调整系统过载限幅,保证电机和驱动器的安全和稳定运行,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4.通过电磁兼容性的整体设计,降低设备噪音;

5.具有超出同类的防跳闸性能和适应恶劣电网、温度、湿度和粉尘能力,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6.简便的增益调整及增益切换功能,可以灵活适应不同工艺过程中的各种要求;

7.丰富的通讯接口支持Modbus,CANopen,EtherCAT等总线通讯协议,可通过组网实现模具保护,能耗管理,远程设备监控等功能。

除了以上功能以外,INVT的MH800电液伺服驱动器还可以实现哪些功能?

位置控制功能可以实现液压缸的高精度位置控制,其位置控制精度在空载时可以达到0.02mm的精度。具有高速、高精、节能等特点。

位置环电控方案具体是怎么样的?

优异的位置环性能可以实现电液伺服位置控制功能。

适用设备

1.高精度的粉末冶金液压机;

2.高精度的液压机(压印工艺、高精度拉伸等);

活动梁的上下运动油缸内的油是如何换向的呢,是泵控方案吗【无伺服阀,比例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换向阀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换向阀的啊

这种系统用换向阀,可能活动梁位置精度会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回复,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