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6):
本人是个菜鸟  不敢直接用plc做控制  因为plc要24小时一直工作怕不稳定   所以我想弄一个 控制 和 检测 分开的

控制部分是直接由按钮控制接触器(最廉简单的那种)

plc直接做监视作用 就算plc断电也不会影响主电路运行

问题:
 接触器闭合后 我怎么监测接触器闭合呢,plc输入是24v的   接触器辅助触点是220v的

 用220v的继电器吗?继电器触点接24v?

网友A:
plc输入是24v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是220v的,这触点跟电压有毛的关系,请绝对放心,接触器辅助触点通入24V不会炸,电压随便是多少,只要在500V以内,都没问题。

不过,只能用空触点,楼主不会把带220V电压的触点真的接入PL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还是用继电器 继电器的闭合状态来模拟开关按钮?

网友B:
可以用接触器没用的辅助触电。

网友C:
用一个空余的接触器辅助触点接入PLC,可以用常开也可以用常闭。PLC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天天不间断运行也没问题

网友D:
看来楼主对PLC真不了解了,PLC又叫不老机。接触器的故障比PLC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E:
PLC输出加个中间继电器带接触器;
基本上PLC触点坏的可能性比接触器要小的多的多,除非你用山寨的;

网友F: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是干结点么……

网友G: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24v到plc输入点
前提是接触器没有坏,如果线圈吸住了也没用了

网友H:
接触器至少应该有4路触头吧,就拿除了经常用的3组(1/L1,3/L2,5/L3),旁边应该还有一组13脚和14脚,把这两个脚当作一个开关量接到PLC输入。

网友I:
接触器的触点可以反映其工作状态。
如果存在没有他用的触点,则可以利用;注意需防止误接或误碰到其他电源或较高电压导体上。

网友J:
PLC表示泪流满面。
PLC控制比纯接触器的稳定多了。

网友A:
楼主的这种控制方式被称为信号反馈,通常用于非常重要的场合,比如电梯,电梯运行时必须关门,尽管电梯在运行前已经发出了关门信号,但门是否已经关闭,却不得而知,因此需要将现场的门开关触点接入PLC,以此作为运行条件检测。

网友K:
第一次听你说不放心PLC控制而相信传统电路控制方式
花点时间去了解下PLC你会接受它的

网友L:
汽车厂都是PLC控制,大神!!
汽车厂的PLC都是一年365天不断电的哇

网友M:
接触器有辅助触头可以用

网友N:
PLC运行很可靠的。工业上要求是可靠,安全

网友O:
PLC是比较可靠的!楼主这样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P:
接触器可以配上辅助触点
然后就可以利用其通断来作为PLC的输入了!

网友Q:
PLC不怕你长期供电,就怕你在潮湿天经常断电

网友R:
辅助触点是无源节点啊,电源由外部提供的,怎么会有220V呢?

网友S:
监测接触器的闭合可以接接触器的常开或常闭触点。触点接24电源接入到PLC输入点。

网友T:
想想辅助触点怎么接指示灯

网友U:
输入根本上只是用个外部电路的开关触点而已,不论你用按钮还是接触器的辅助点,不论怎么搞都会违背楼主你的初衷,除非你不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