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答案】突发奇想,如果PLC输入点接入220V电压会怎么样?(20180517)

楼主(2018-05-16):
请忽略多余线路,也别钻牛角尖,原输入就是24V的。
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只接输入端X1一根线,
除了电源线(220VAC)其余都不接,将PLC上电,会怎么样,前几天犯错了,后果等大家阐述了之后再公布
请忽略输出端线路。

答案是:没有形成回路,像麻雀停在裸露的电线上一样

网友A:
可能会闪光~~~~~~灭灯~~~~~~

网友B:
没有形成回路应该不会烧坏东西吧。

网友C:
KM1和KM2发生跳动。

网友D:
呵呵;如果你PLC供电电源与这个火线是同一路的,那就没的玩了;
如果是隔离的还好;

网友E:
你这plc不爆炸吗  输出用380v的?

网友F:
如果PLC电源没有接安全地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从网上搜到的,从电路上看,不管哪种电路只接一根线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如果你PLC供电电源的火线与X1是同一相的,那么接通后对应X点肯定烧毁;运气好的话就是仅里面的贴片电阻炸了;

网友H:
与电路内部的联系情况和绝缘情况有关,比如电路设计时是否考虑到了该种误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