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11KW的三菱变频器可以带100W的小电机吗?会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A:
太小的电机,大马拉小车。对电机不好。即便是加了电流限制和热保护,也还是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容量有点大了,输出电流也比较大,100W的电机额定电流太小,估计会烧坏吧。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变频器我没有手册,你应该通过它提供的信息确认,该变频器有没有最小驱动功率的限制?

西门子的变频器都会给出这样的限制和规定。所以,推荐你要和制造商的技术确认一下。这就保险了。

网友B:
可以的,不然一拖n台电机怎么用。
只不过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要设置,好的变频器自学习一下

网友C:
测试一下可能还没事;
如果是长时间运行还是算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自己想搭一个研究平台,没有其他变频器,就找了这个。请教一下,如果带这个小电机,变频器需要设置什么相关参数吗?

网友D:
维修变频器后用灯泡作假负载都可以测试,带小电机应该还是可以的。不知你是要让电机长时间运行还是偶尔试一下,应该还是要设置变频器相应的参数值。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只是做个测试,不是长时间运行。

网友E:
测试带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F:
   空载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G:
做测试没问题的,只不过要是电机太小,测不出变频器好坏的。

网友H:
F系列是风机水泵专用的,而你是200V级别的变频器,应该是日本,台湾等厂家及合资用的吧。100W,可以把9号参数改小一些。

网友I(2018-06-25):
100W的电动机实际空载也就是10W多。不如用灯泡,我的370W电动机实际显示7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