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一套三菱MR-JE-300A伺服调试,PLC脉冲正常。电机速度提不起来!!!电子齿轮比pa06, pa07从131072比1000到1比20无数个,断电重启电机转速不变化;把PLC程序脉冲频率改变从300至200000速度有变化,但转速也只有10/min以下的转速。请大师们指点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A:
131072/2400  =  PA06/PA07     40Hz对应1r/min    你只需要80K就达到2000r/min

网友B:
你是怎样设置电子齿轮比的,是通过面板上按钮操作还是软件操作
如果是按钮操作注意,要注意面板显示的位数,最高位可能你没看到。

另外PLC是晶体管的吗?

网友C:
用电脑连上重设一下电子齿轮比;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估计第5位没有设置,应该约分的。

网友D:
PLC用错了,应该用MT型的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上来看帖子,先谢谢大家!
2楼,是通过伺服的面板来设置的。131072 前面一组数是13后面4位数1072
PLC是MT晶闸管没有问题
4楼他们说要电脑连接重置一下,可是找不到驱动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上来看帖子,先谢谢大家!
2楼,是通过伺服的面板来设置的。131072 前面一组数是13后面4位数1072
PLC是MT晶闸管没有问题
4楼他们说要电脑连接重置一下,可是找不到驱动软件

三菱伺服软件MR Configurator 2软件在三菱官网可以下周,这个软件包含在GX Works2软件中,装好后,软件第一次连接伺服通电后要安装驱动,这个驱动会自动安装,如果安装不成功,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安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