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这特殊模块具体怎么用呀?可以接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A:
接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前辈

网友A:
传感器是把温度信号变成模拟电压/电流信号,所以用温度传感器的话对应DVP-04AD-E2;

楼主:
老板准备用这种带温度探头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3楼,那也得用da输出模块对吗?

网友A:
你这是用通讯方式,不需要A/D模块;
但要编写对应的通讯程序;

网友B:
台达有一款温度模块既可以用485与第三方通讯也可以与台达PLC直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读取它的温度值呢

网友A:
已经说的很明了,需要编写对应的通讯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

网友C(2019-04-2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