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8-05-17):
初学电工,元器件有的还不认识,这个是什么呢,还有怎么判断他的好坏?我遇到个电路板,其它都没坏!就剩它了,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红色的104k

网友A:
楼主指的是电容吗?

楼主:
104k 1500v

网友B:
涤纶电容。

网友B:
容量0.1uf耐压值1500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4k 1500v
104K是电容容量,其中K是误差等级。
104K = 0.1uf = 100nf = 100000pf
图中1500V表示1500V型号的高压电容

网友C:
像是聚丙烯电容。

网友D:
就普通的涤纶电容;

网友E:
0.1UF/1500V涤纶电容,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或者R*10档对其好坏可进行大致判断。

网友F:
楼主不认识电容啊

网友G:
这种电容的质量参差不齐。竟是坏的。

网友H:
台湾爱德的无极性电容
耐压1500V

网友I:
我还以为是那种低价质劣的LED驱动电路的降压电容呢

网友J:
坏的不多吧,真怀疑这个,建议你最好拆下来测量,很多的万用表都有测电容的功能

网友K:
很普通的一只电容0.1uf/1.5kv。

网友L:
拆下来用电容档去测,0.1U的

网友M:
电容,滤波用的,高频滤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认识电容啊
电容封装形式有多种,初次接触而不认识,很正常。

网友O:
这种电容应该比较少坏吧。

网友P:
涤纶电容

网友Q:
电容,用于滤波。

网友R:
是用来降压的电容。

网友S:
容量0.1uf  耐压值1500伏,电容检查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看充放电,建议用MF47万用表检测一目了然!

网友T:
104,是10的4次方皮法,也就是0.1微法

网友U:
我看到了你的指纹,辛苦了,加油

网友V:
10*10^4pF ,也就是 0.1μF 。

网友W:
常见的电器原件,上面有字可以看下标记

楼主:
薄膜电容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S:
104K是电容容量的表示方法。其中前两位是电容量的有效数字,第三位是倍数。第四位是误差,K的误差是正负百分之十。104 K的容量是100000pf,误差正负百分之十,10×10000pF=0.1uF,K是偏差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