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组态王与台达小型PLC(DVP12SE11R)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8-05-17):
组态王版本以及提供的台达PLC驱动如下:
台达DVP12SE11R网口支持的协议描述如下:
内置 Ethernet 支持 MODBUS TCP 及 Ethernet/IP从站 (Adapter) 功能,同时支持市场二大通讯格式。
在组态王中应该选择哪个驱动连接PLC设备(DVP12SE11R)?连接读取数据,在台达DVP12SE11R程序中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A:
在所有程序----组态王6.5* ----组态王文档----组态王驱动帮助里找,调通讯总要多次试验的。

网友B:
选这个:PLC-莫迪康-Modbus TCP

网友C:
就以太网就可以吧~帮助找找

网友B:
IP地址就按这个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提供连接方式,今天拿到了PLC(DVP12SE),一次性连接成功。谢谢!
组态王做了一个指示灯。
Y0=0时截图:
Y0=1时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连接方式,今天拿到了PLC(DVP12SE),一次性连接成功。谢谢!
组态王做了一个指示灯。
台达DVP12SE11R这款PLC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连接方式,今天拿到了PLC(DVP12SE),一次性连接成功。谢谢!
组态王做了一个指示灯。
台达DVP12SE11R这款PLC价格大概多少?
采购价应该就是楼上说的价位左右。

网友D(2019-04-02):
16es2怎么跟组态王通讯!求教详细步骤

网友E(2021-03-08):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连接方式,今天拿到了PLC(DVP12SE),一次性连接成功。谢谢!
组态王做了一个指示灯。
Y0=0时截图:
Y0=1时截图:
请求组态设备窗口详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