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开关电源,开关管温度高

楼主(2018-05-17):
一台安川V1000,上电无显示,静态测输入输出都正常,,拆机检查,开关电源5V二极管烧开路,换之查后级没有明显短路,拆开驱动板 和CPU板,,单独给电源530V直流,,查输出 5V,10V正常,,只是过一会开关管K2225温度有点高。变压器温度正常,,,看开关管VGS波形如下,不知正常否,60多K的频率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A:
幅度太小了,基本要15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请教电压幅度低是什么原因呢,,,,看了一下电路,发现UC3844芯片的6脚驱动信号 经一390欧电阻再串联了22欧的电阻才到 K2225的G脚 ,总阻值有412欧是不是太大了啊,但这个就是原来电路上的标值,测量了阻值也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确认芯片供电电压,拆除开关管,单独给芯片供电再测量

网友B:
如果有一个标准的管子的输出电压信号做比较就好了。这个波形是啥呀?另外输出是这样的波形,输入呢?啥样子的?管子如果仅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就会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会不会是示波器没调好,不怎么会用示波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示波器要学会,有一个自动扫描的键,按下后,波形应该是稳定的。当然,如果波形是不稳定的,说明信号就是变得。如果有锁定功能键,抓一下也可以。

楼主(2018-08-04):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个标准的管子的输出电压信号做比较就好了。这个波形是啥呀?另外输出是这样的波形,输入呢?啥样子的?管子如果仅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就会发热的。
看了一下 V1000的电源和A1000的差不多,就是 不明白 UC3844的6脚为何 要串390欧的电阻和二极管,,6脚输出的波形幅值有11V多,但到了G就只有6V左右。这个正常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芯片的管脚说明和工作原理有吗?它是PWM芯片?只有知道了6脚的属性和输出波形,才能对负载的接法有所理解呢。我没用过这个片子。

网友C:
波形不正常,该平的地方也不平,该大的地方也不大
这是我在其他机器上测的GS波形

网友D(2019-12-11):
不正常,计算下分压应该在10v左右。波形也不正常,开关管在放大状态,或开通慢,关断也慢。故发热!属坏的临界状态。再用就要坏了。

网友E:
看一下反馈电路及稳压电路或尖峰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