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没怎么用过AB的东西,像PLC 1769-L30ER,和AB 2080-LC50-48QWB 以太网通讯是不是用普通的交换机就行?没必要用罗克韦尔AB 1783-US16T交换机吧? 能用普通交换机代替吗?比如TP-LINK  磊科啊

除了质量外,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我在公司调试是用普通的路由器插上去的

网友B:
普通就可以了,,没必要

网友C:
如果是标准的TCP/IP协议通讯,就是PLC主机需要设置IP地址的那种,就可以通用;但是要注意,普通的交换机对使用条件非常挑剔,极易挂掉。比如一个案例:华为的专用交换机在四十度高温下连续服役两年毛事没有,换了个国产小众品牌两个月立即挂掉,这就是工业和民用的差距。

网友D:
我们公司用得的AB的5700交换机,挺好用的

网友E(2018-07-19):
第一看是否是环网,第二看是否是管理型交换机,如果都不是,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