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今天收到西门子200的扩展模块,客户说上电闪红灯,我在家上24V直流电没反映,一直只会修模块电源,第一次遇见闪红灯,求解

网友A:
smart200吗,应该是你没配置好,或者设备没组态会这样

网友B:
接到主机上看看

网友C:
smart200 模拟量模块么
看看是不是组态里面有报警设置的,可以在硬件组态里面找到对应的模块把报警给关掉

网友D(2022-07-30):
西门子200smart,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EMAQ02,通道0设置为0-20ma输出,输出通道上连接万用表,测量输出电流,但显示断路报警,程序监控有输出,实际万用表数为0,为什么,求大神指教,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端子螺丝拧紧测  先输出个27648 测量下有没有电压再测电流,配置里地址什么的要确认不要配错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