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8-05-17):
今天弄了个小程序在软件上试着仿真,结果出现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
我以为我的程序有问题,就把以前的一个程序打开也仿真不了。
后来把软件的CPU 3u 改成2N就可以仿真了,是什么 问题呀,大大们

后来我只编一步,ld x1  mov k1 d0  这个一条都不行,2N可以,3U不行,为什么呀,是不是要重装软件,works2,2N和3U都可以  求答,谢谢

网友A:
那就可能是该仿真软件(功能)不支持3U。
我这句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因为我也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你是什么版本的?FX3U仿真软件要7点几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个小程序在软件上试着仿真,结果出现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
我以为我的程序有问题,就把以前的一个程序打开也仿真不了。
后来把软件的CPU 3u 改成2N就可以仿真了,是什么 问题呀,大大们

后来我只编一步,ld x1  mov k1 d0  这个一条都不行,2N可以,3U不行,为什么呀,是不是要重装软件,works2,2N和3U都可以  求答,谢谢
GX Simulator V7.16才支持FX3U的仿真,V7版本的仿真没有中文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个小程序在软件上试着仿真,结果出现 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
我以为我的程序有问题,就把以前的一个程序打开也仿真不了。
后来把软件的CPU 3u 改成2N就可以仿真了,是什么 问题呀,大大们

后来我只编一步,ld x1  mov k1 d0  这个一条都不行,2N可以,3U不行,为什么呀,是不是要重装软件,works2,2N和3U都可以  求答,谢谢
GX Simulator V7.16才支持FX3U的仿真,V7版本的仿真没有中文版。

自己也学一招,收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呀,谢谢,那以后3U只能用works 2了

网友E:
三菱 GX-Simulator-7.27D 仿真软件,可以支持FX3U/FX3G系列plc。
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3240_1.shtml

网友F:
应该是仿真软件的版本不支持。

网友G: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使用GX Works 2可以对3U仿真,Developer上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使用GX Works 2可以对3U仿真,Developer上不行
上面说了,GX Developer是对应GX Simulator版本问题,如果是升级到GX Simulator 7.27d,不仅FX3U、包括FX3G都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