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8-05-17):
初学者,想问一下plc控制伺服电机在位置模式下,可以更改运动速度吗?
不设置触摸屏可以吗?
请问有什么学习的书推荐吗?

网友A:
常规的通过PLC脉冲控制伺服运行,伺服可以看成是执行的
具体动作的控制主要在PLC中,动作/速度等改变由PLC来控制
你的速度改变是在运行中改变还是用不同的定位指令在动作停止后改变,这个要确定,不同的PLC或是定位模块功能不一样

网友B:
可以改,不设置触摸屏也行,你可以直接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也可以在程序中写进参数,联个按钮,一按就把设好的速度写进去。说实话,这玩应光看书真没啥用,必须有东西实际操作。

网友C:
脉冲频率改变速度就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