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关于DS5B系列伺服驱动器的CN0端子里的7到13脚有什么用?我想使用到伺服故障报警跟复位怎么弄?

网友A:
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图吧?
信捷网上先对应手册下载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官方网站我查过了,还没更新这款型号的手册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的另一个号登录的

网友C(2018-08-11):
回复 网友B:
DS5B和信捷DS3系列伺服接线是一样的,默认7号是SI1使能端子,8号报警复位端子,11号为输入端子的24v。13号为报警输出,14号是输出端子公共端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