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啥

楼主(2018-05-17):
今天在一个现场的电力室看到几个“灯笼”
但总感觉那里不对,这“灯笼”为啥这么挂啊,仔细一看自己眼拙了。还是头一次见这玩意啊。
大伙看看这是啥。应该有不少人认识吧

楼主:
就是随手拍的照片,没想到大伙都挺感兴趣,其实2楼已经给出答案了。

悬挂式自动干粉灭火器

刚刚特意百度了下
自动悬挂干粉
本系列产品灭火器在喷淋头的喷嘴处部位装有感温玻璃泡(68℃),在正常情况下,玻璃泡的上端顶住喷嘴处的密封片。起火时,温度升高,玻璃泡内的液体因受热膨胀后自动胀碎,密封片自动跌落,灭火器内的干粉药剂在氮气作用下自喷嘴喷出,进行灭火。安装简单,一般悬挂于墙顶,其喷嘴距离地面2.5m。

————
qlin注:
借楼主预留位置作个说明(楼主给出答案时,可以删除我的这段文字):
该帖介绍的为“电力室”内的配置,故特将这个帖子从“无所不谈”转“电工技术”;
欢迎讨论,其设置的必要性、相关规定和实际中的有效性,等。

楼主在1楼给出答案时,可一并在标题中给出名称。
14楼之前,为在“无所不谈”的回复,不考虑是否为简略回复等。
谢楼主宝地!

网友A:
悬挂式干粉灭火器

网友B:
干粉灭火弹,

网友C:
我也在电房见过

网友D: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挺好

网友E:
用的时候还要梯子拿来才能取下来;

网友F:
这个怎么用

网友G:
见过但没留意,有知道的详细介绍下。

网友H:
还真没见过

网友I:
没见过,是不是火一烧自动炸开。

网友J:
估计是干粉灭火器。以前看央视的我爱发明栏目有过类似的这种灭火器,长得也差不多,遇到明火就会自动炸开,节目上看灭火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K:
估计是自动的啊

网友L:
该帖介绍的为“电力室”内的配置,故特将这个帖子从“无所不谈”转“电工技术”。
可以等待楼主的答案,亦可以根据2楼的回复,搜索其有关信息,比如7楼所提“这个怎么用”;
也可以讨论,其设置的必要性和实际中的有效性,等。

以上楼层,为在“无所不谈”的回复,不考虑是否为简略回复等。

网友M:
灭火器 都不认识了吗 这么恐怖吗

网友N:
这个跟喷淋灭火类似的,有个玻璃管的,温度高了玻璃管会裂掉的,然后就动作了。玻璃管这有温度选择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M:
认识的属平常,不认识的也算平常;因为,各人有工作环境、阅历等的区别。

先学先会者,可以多做些介绍;该版块,内容浅显者都不拒绝,内容丰富者则更欢迎。

网友O:
灭火弹使用方便,威力大,但如果操作不当,会造成不能引爆,失去应有的作用,甚至还会伤人....

网友P:
俺也是第一次见它,挺先进的,自动爆破。好

网友Q:
悬挂式干粉灭火弹,

网友A:
回复 网友F:
https://v.qq.com/x/page/o03811eev0l.html
演示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所以就给拍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时候还要梯子拿来才能取下来;
Z版想法真好,我第一眼真给看成灯笼了,都没超哪方面想

网友R:
还真第一次见悬挂式的。

网友S:
第一次见! 不过我们公司有个说法说配电室最好不要使用干粉灭火器,因为有腐蚀 不好清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T:
引用 网友O:
灭火弹使用方便,威力大,但如果操作不当,会造成不能引爆,失去应有的作用,甚至还会伤人....
不用接线,安装挺方便的。只是,万一柜子着火了,你看见了,是去救还是不去?不去吧,着火了,需要处置;去吧,刚到配电柜跟前,上方的灭火器动作了...!

网友U:
低压电气不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吗?

网友V:
回复 网友F:
这个就似水喷淋一样的
看见喷头上有个玻璃管(红色)没有,如果现场起火玻璃头处温度到68℃时玻璃管破碎。内部灭火剂就喷出来了!

玻璃管各色对应动作温度!
橙色:57℃;
红色:68℃;
黄色:79℃;
绿色:93℃;
蓝色141℃;
紫色182℃;
黑色227℃;

网友W: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难道还是高档的配置吗?是多少KV的高压室呢?

网友X:
高大上的玩意,用着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难道还是高档的配置吗?是多少KV的高压室呢?
高不高当不知道,这是在一个现场看到的,配电柜是380的,变频器是中压660的

网友Y:
第一次见。觉得挺好的,自动灭火。重要场合应当强制配备。

网友Z:
回复 网友U:
主要还是贵,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