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欧瑞变频器输出缺相检测电路的电路图谁有啊,遇到几个了,参数屏蔽就好了,但是感觉还是修好比较保险,所以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不必有图,你可从输出端倒着找,顺藤摸瓜,应该能找到缺相检测电路,应该有光电隔离电路 降压电路【采样电路】 运放电路,这些原器件比较明显,以后就好修了。

网友A:
不是任何变频器都能找到图纸的,得学着自己测绘图纸,修什么位置,就把相关的元件图与原理简图画出来,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分析故障原因,慢慢练习,久了就熟了。

网友B:
我在公司修了半年,从来没找到一张图纸。厂家都不给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