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速度问题

楼主(2018-05-18):
我用的是3U PLC,请问,编程软件上设置速度和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有什么 区别,新手,请教

网友A:
你驱动器上设的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B:
脉冲频率与电子齿轮比都可以改变速度。

网友C:
PLC设置的是发送脉冲的速度和频率。这个仅仅是针对于伺服放大器采用脉冲控制的情况,但是不是对应于最终的电机速度。

真正的电机速度还要取决于伺服放大器侧的电子齿轮比或者每转脉冲数,但是最大的速度不会超过电机的额定速度。

例如在PLC侧设定不改变的情况下,伺服放大器侧设定200个脉冲/转和20000个脉冲转对应的速度显然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