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各位大侠,AB的DP网络下有一个西门子300的PLC站点,上位机怎样与西门子300之间通讯,需要信号转换模块吗?

网友A:
需要个协议网关就ok了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实现modbuS.tcp协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个协议网关就ok了
不需要其它硬件吗?

网友A:
网关里就有西门子全系的协议 然后再把你上位机平台的协议写到网关里就能通讯了  接线端口有一路232 一路485 一路RJ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