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本人新手一枚,恳请大神们指教。
S7-200Modbus RTU通信控制5个从站伺服,通信轮询速度非常慢,点完电机始能,等十几秒电机才反应,波特率也对上了,但还是极慢,请问怎么能让通信速度变快?
我编了一个测试用的小程序,只控制了1个伺服,这个测试程序通信速度就很快,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5个伺服程序太长了造成轮询慢,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看再说!还有你伺服的相关设置!

网友B:
通讯数据量不大情况下,一般和程序有关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D:
如果是新手应该是你轮询不够利落导致的。
如果对程序足够自信那就是你的从站设备有毛病,比如他反应慢,或者是间隔距离太长(次要原因),在程序方面

楼主:
贴了部分程序,伺服2345和1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轮询不太利落是什么意思,什么样是利落和不利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程序有问题,关键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E:
通讯多了速度慢也是正常的,十几秒是有点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轮询不太利落是什么意思,什么样是利落和不利落呀?
就是你写的轮询控制,是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不会加个定时器去切站吧,哈哈哈,一般不会是这里的问题。
你看看通讯指令块初始化块,下面有个等待响应时间是1000毫秒,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砍短一些,这样设备反应慢就先跳过去,不过不建议这么去改,你可以试试的,在这提高波特率也可以提高速度,但是会损失通讯距离,9600理论上1200米,你可以提高到18.7K试试。
建议你监听一下报文,看看指令是不是正确的,别发了20条只有一条是正确的那你这延时就活该,还有可能是设备响应慢,建议单独测试,把慢的设备分拣出来,不要占用总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试一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程序有问题,关键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呀
一个站的读操作尽量使用1条指令去读,然后每次读操作执行完成之后做一个判断:如果有写操作,则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写操作,则去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单独测试是否每个轴都是正常,在测试时候是否存在在有两个轴反应特别慢,如果存在这个现象就那两个轴的设置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轴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你的提醒我好像找到解决方法了,谢谢

楼主:
感谢大伙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你的提醒我好像找到解决方法了,谢谢
你先试试,有问题再来讨论!

楼主:
各位大神,我这又出新毛病了表情我先用一个轴做的试验,下面是新改的程序,V3070.0是控制速度模式下内部速度给定的,0为ON; V3070.5是控制位置/速度模式转换的,1为位置模式,0为速度模式。位置模式下想把VB3170越过去,速度模式下想把VB3122越过去,现在监控的状态是伺服在速度模式,但内部速度为OFF的状态,此时电机应该停下来呀,但电机没停下来自己转,通信常通,不闪。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不是每次都停不下来,通信常通)

网友G:
通讯距离怎么样,是否有干扰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距离很近,没有干扰,我估计肯定是程序有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这又出新毛病了表情我先用一个轴做的试验,下面是新改的程序,V3070.0是控制速度模式下内部速度给定的,0为ON; V3070.5是控制位置/速度模式转换的,1为位置模式,0为速度模式。位置模式下想把VB3170越过去,速度模式下想把VB3122越过去,现在监控的状态是伺服在速度模式,但内部速度为OFF的状态,此时电机应该停下来呀,但电机没停下来自己转,通信常通,不闪。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不是每次都停不下来,通信常通)
伺服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参数设置没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没问题呀

网友C:
MBUS_MSG不用写那么多,前面写轮询逻辑,接着照轮询逻辑将数据写到相应的寄存器,最后调用MBUS_MSG;

网友H:
程序有明显的问题,楼上说的还是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轮询逻辑指的是什么阿?

网友I:
可能接线问题。我今天试了用FX5U-32M内置485通迅 通过MODBUS-RTU读写一温控表,写入还算正常,只是反应该有点慢,但完全读不出来..后来发现线路没有完全按照手册实例连接,改正后一切正常。。。

楼主:
大家说说, Modbus RTU通信闪的速度慢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

楼主:
给位大神,我已经把轮询都改了,用的时候参与轮询,不用的时候不参与轮询,轮询程序都短了挺多了,还是没有太明显效果,所以我觉得不是轮询程序太长的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通信闪的太慢呀?请大家指点

楼主:
有哪位大神帮我指点一下啊!

楼主:
我发现通信轮询慢是因为 有的MBUS-MSG下一个通了但上一个没复位,造成短时间的6号错误。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J(2018-07-09):
程序写法不正确或通信没规划好,通信波特率设置高一些,通信时序设置小一些。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觉得xlian的帖子回复的是一种方法可以去试一下,MSG 不用写这么多,前面的程序主要是逻辑判断后将相关数据写与寄存器地址,MSG参数对应各地址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可能接线问题。我今天试了用FX5U-32M内置485通迅 通过MODBUS-RTU读写一温控表,写入还算正常,只是反应该有点慢,但完全读不出来..后来发现线路没有完全按照手册实例连接,改正后一切正常。。。
你指的线路没有完全按实例是什么意思?

网友M(2019-05-07):
解决了吗???求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N(2019-06-12):
整个放上来该多好

网友O: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可以部分 用轮训的方式  部分不用轮训  因为我的S7-200和3台台达变频器通讯就是这样的 用轮训老是有问题。后来我就不用轮训用的时候直接调用

网友P(2022-12-03):
楼主人了,太费脑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