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厂家说这种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电压为三相220v,可电源三相380V也能正常工作。我们有台机床的变压器坏了,输入三相400v,输出380v给伺服供电,这样至少用了半年多也没出什么大问题。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A:
没经过变压器直接380V输入驱动器上?

网友B:
都是经变压器220v用的,还真没直接接380。难道是宽电压了。

楼主:
接了变压器,但我怀疑变压器坏了,两头电压都差不多380

网友C:
怀疑变压器坏了,可以看看变压器到底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了量输入输出电压外,还能怎么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量输入输出电压外,还能怎么检查?
电子变压器?

网友E:
变压器坏了?那应该不输出正常的电压了,只会低,难道会高?升压?似乎不太可能呀。

最好使用一个示波器,看一下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的电压波形。再做下一步的分析。另外伺服控制的直流母线电压能读到吗?如果能,是多少呢?检查一下,拿来共享好吗?

楼主:
经确认是380V输入,200v输出的变压器,但输入380时输出端变成了400v,驱动器故障不断,却没有烧毁。我觉得可能是输入端有匝间短路导致输入回路匝数变少而升压。至于你说的直流母线电压是不是到伺服电机的电压?那个读不到,变压器已经拆下来了。

楼主:
不开新贴了,在这里问下三菱伺服老是AL30报警是什么回事?

网友F:
MR-JE-200A是三相220V的。接380会烧掉的。

AL30是再生异常,伺服用的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再生制动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MR-JE-200A是三相220V的。接380会烧掉的。

AL30是再生异常,伺服用的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再生制动选件?
似乎没有外置再生电阻。有时候关机再开机又能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那变压器的温度应该比较热吧?总之,伺服的电压高还是要查明原因的哈。